E430 插上风扇不开机

楼主(2014-04-23):
接客户一台E430 I5CPU 不显示,换完CPU 可以亮,但是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不插风扇可以直接亮机,插上风扇开5次能开2次,换过新扇,还是不行!刷过两个BIOS 一个4M一个8M 还是不行,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不开机
cpu

网友:
没见过,应该还是板子的事。

网友:
温控电路重点查一下

网友:
风扇直接改用3.3V供电,如果不死机就可以了

网友:
试着查查温控

网友:
估计是bios问题,刷个最新的试试

网友:
风扇长转不就好了

网友:
风扇改长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