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10

楼主(2014-04-23):
客户拿来的机器 8400独显 T2390 533的u 开机键不能开机 按恢复键能开机 客户自己淘了个T6670 800的u 现在开机卡在LOGO 用T5550 667的u没事 难道不支持800的u吗 哪位遇到过 说一下经验
联想

网友:
估计电流低,带不动T6670,要不U有问题,必竞是淘来的旧货..........

网友:
T6670 坏的吧 。。。

网友:
三个·u试过 T3400 6400 6600 只要是800的都一样 刷过bios

网友:
刷最新的BIOS 遇过 IBM T61 上T8100以上的U就开机报错,刷BIOS不行 最后在官网下最新的BIOS 才可以

网友:
更换I/O IT8752后开机键可以正常开关机了 难道不支持800的u吗 纠结

网友:
CPU大了,机器本身带不起来。

网友:
换了个T5550 667的 正常使用 给客户了 应该是不支持80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