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定时不显示

楼主(2014-04-23):
        三星R428不定时不显示,电流跑 0.01-0.3-0.8-0.9-0.8-1.0-1.1不显示的时候电流就停在1.1左右了,记得能开起来的时候电流跳变是0.01-0.3-0.8-0.7-0.9-0.7-1.2左右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显卡架焊过试过了,是不是问题还在显卡上。还有就是能开机时进系统,会不定时死机,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cpu挂了,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机器大多是北桥

网友A:
cpu供电IC以及背面大电容,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IC以及背面大电容,以前遇到过

大电容我已被我拆坏,想问下,这大电容怎么用330的电容代替

网友:
CPU   后背的  NEC 电容把

网友:
加两个大电容330的飞线上去看看吧;

网友:
现在手机有一台R428   待机0.01 触发0.02 等3-5秒开始上电  0.65-0.75-0.86-0.90 -0.33不动了

网友:
请问各位师傅,那大电容现在被我敲坏了,那我怎么用330的电容去替代

网友:
加4个330电容,上面有正负极,照到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