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K42JR BIOS 风扇转的厉害 4.1的 找了很多

楼主(2014-04-23):
找K42JR BIOS 风扇转的厉害 4.1的   找了很多  都不行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有可能CPU挂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过南桥呀,换过后那可能要刷BIOS

网友:
同样问题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结果是CPU坏了,电流跑到1.7A了,风扇狂转,一会儿就掉电。

网友:
这个破机器花了我好多分了啊

网友:
这个主板换过南桥吗    BIOS从淘宝陶一个别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事

网友:
直接把CPU的温控和显卡的温控芯片去掉,应该会好,你试试

网友:
是啊,换南桥,要刷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