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0元收了个液晶 开机不亮下黑屏

楼主(2014-04-23):
ASUS的   上图 测得电压有5V 3.3V   没有12V输出  怎么开始查啊

网友:
搞定了  高压模块坏了   谢谢谭里的兄弟

网友:
太有才了,新手学习中

网友:
高板短路

网友:
高压短路???新手不明白

网友:
新手也看不明白

网友:
一般改高压解决.

网友:
高压块坏掉了   换了个 但是 屏闪  显示都正常了  模块式从别的板子上拆的

网友:
50元收的。挺划算的,

网友:
50 块钱 楼主 赚到了 啊

网友:
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还是屏闪,有问题是亮度调太高,也可能是,其它的问题,代换法测,我昨天也是,50元收了两个液晶,就是用来拆电路板用的,已经换到我一个屏好的液晶上修好了,

网友:
50元太划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