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维修

楼主(2014-04-23):
        前几天收到商家拿来的一台华硕K43T,AMD A8处理器,故障:插外接电源大短,机器已经拆开了拿过来的,没硬盘、电池、键盘,螺丝也没上,嘿嘿,省去了我拆机的时间,马上拿出主板来看,没进水,也没明显烧坏的痕迹,动手量吧。
        经查找,CPU供电电感附近的PQ204和PQ203被击穿,更换后没短路了,心里正暗暗高兴呢,就这样好了?

        通电,开机,晕啊,一开机电流就上了2A多了,咋回事呢?仔细一想,烧坏的是CPU供电电感的MOS管,会不会是CPU也一起烧坏了呢,当时手上没有这个CPU,就叫同事去定了一个回来。
         CPU到了,上CPU测试,电流到1A左右,屏幕亮了,久违的ASUS标志出来了。。装机,找了个硬盘装上系统,测试正常,收工了。。把机器给了商家。
本以为此机器已修完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又拿过来,说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单独用电源也能正常使用,两个同时使用电源适配器的灯就灭了(大短了)。哎,听到这个,我心里是那个凉啊!!(我是个菜鸟,关于充电电路完全是不懂)
      拆机,完全没有思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修!!没办法,先换了充电芯片,故障依旧。这个时候想到了烧机大法,于是就把电池插上,然后接上电源,这个时候就大短了,用手去摸哪里烫, pq102发烫,怎么会这里发烫呢,会不会是后级短路拉低电压造成的发烫呢,不管了,先换了再说吧,没想到啊,奇迹发生了,真的就好了。。哪位大神给我说下,为什么PQ102会引起充电短路呢?图纸论坛有,我就不发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你这前大短把这个管子烧不良了

网友:
后面的电流过大,就会把前面的保护隔离管换击穿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用的好好的,第二开不能开机,待机电压都没有。

网友:
哪里有电路图和点位图下载啊?

网友:
我有一台老是电池充电充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