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ACER AS 4743G 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4-04-23):
40分钟前接到同行刚从客户那里带回来的4743G,说不开机。接口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07A,自动上到0.087A。这个电流跳变第一时间给我的感觉就是待机不正常。3分钟拆机。简单测下待机的3V 和5V的阻值,都有300多欧。接上电源,测下待机芯片RT8223M的工作条件,主供电 16PIN 有19V   。8PIN 3.3V线性 也有3.3V,17PIN 5V线性 只有2.34V,看来问题在这了。由于线性电压在待机芯片产生。触摸下待机芯片,摸久才发现其本省发热。果断更换一个。待机电流就为0.014A,触发后电流喜刷刷就上去显示了

ACER ASPIRE 4743 4743Z JE43-CP REV -1.pdf

网友:
楼主技能不错了,快又准

网友:
效率很高哇

网友:
楼主判断问题准确,修起来就是快啊!

网友:
楼主运气好吧,这贴好像没什么技术性

网友:
我怎么没找到这个芯片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又学经验了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了     但是电池可以开机              插电源和你说的一样            但换了   没好    到现在还没有头绪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呵呵

网友:
一般新手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果断排除问题!太牛!

网友:
很不错,如果有图就好了

网友:
也算的上是个通病了

网友(2014-06-27):
这种算是比较好修的了吧,恭喜楼主进银子

网友:
一般芯片发热,本身坏的可能性很小的,一般都是后级短路了,你这故障点应该是5V后级短路造成的,你真的是换芯片好的吗

网友:
技术不错效率很高

网友:
遇到过线性短路的,烧机。线性低还没遇到过换芯片的。你为什么没判断线性是被拉低的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图纸,手上有台无待机的

网友(2014-08-15):
我这个换好后和EC 现在开机到0.93掉电 重启在掉电反复这样

网友:
一样的问题 待机高0.07 线性电压正常 无短路 无阻值低 待机电压无 正在查

网友:
简单问题,本人最关心的是3分钟拆机,楼主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有图就更加好了,这个是宏基的通病吗?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对着图纸测,一般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