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触发掉电小电流 板号:LA4114P

楼主(2014-04-23):
       接修一台CQ40 ,板号:LA-4114P,故障现象:插适配器,电源口指示灯亮,按开机键能触发,但很快断电,持续5秒左右,再按开机键依然能触发。外接可调电源,待机显示0A,按开机键电流到0.01A后停止不动,直到掉电。
       看现象估计EC应该正常,拆开后,按开机键后测EC 117脚(PWRBTN_OUT)及100脚(EC_RSMRST#)正常,有3V左右电压,说明EC给南桥发出了信号。
    如果南桥工作条件具备的话,应该会拉高SLP_S3#、SLP_S5#返回给EC,测EC 6、14脚未发现电压变化,说明南桥未返回信号。由此推断 第一:南桥坏,二: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
   查南桥工作电压,基本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不知晶振是否正常,先换了谐振电容,接可调电源后,显示待机0.01,貌似待机正常了,按开机后电流直飚,至此修复。

网友:
cq40的问题真多

网友: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AMD芯片组的问题是多啊!

网友:
不错啊  我都没想到过去换 晶振的电容。。

网友:
这样看的话,还是南桥条件不满足啊。

网友:
cq40  这种电脑修的现在好少了

网友:
我今天接一台CQ40和楼主是一样故障,但没楼主幸运
我的是晶振电压都没有,是摔坏的,估计是南桥坏了

网友:
看远程 实地的帖子一点都不累,不啰嗦,句句都是重点

网友:
117脚(PWRBTN_OUT)有跳变吗(你这说3.3好象不对),没跳变说明是EC问题,有测对地是否正常。查南桥的条件是否正常,有没发S3,S5.

网友:
这子够大,2米开外都能看见  不错  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