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希捷指令线问题

楼主(2014-04-23):
有两个坏道硬盘想跑下SF,想不到指令线死活忍不了IDE的硬盘,大伙有啥方法不

网友A:
认不到盘是正常的,能操作指令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不到盘是正常的,能操作指令就行。

指令用不了,终端没反应

网友:
罗工SAS -20 严禁灌水

网友A:
固件门盘,速度是38400,你的是什么盘,还有你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件门盘,速度是38400,你的是什么盘,还有你用的什么工具。

希捷ST3200822A 7200.7  可以正常进系统,就是想用指令线整下坏道,但是指令线死活连接不上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希捷ST3200822A 7200.7  可以正常进系统,就是想用指令线整下坏道,但是指令线死活连接不上盘

那就只有指令线的问题了,或者指令线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有指令线的问题了,或者指令线接错了。

但是SATA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