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槽A13 A14没时钟不过显卡

楼主(2014-04-23):
主板可以过内存,插显卡不过显卡,测量PCIE X16上的供电正常,  PCIE X16的A13 A14 33M时钟没电压,电压应该在0.4V左右,测量不短路,这个扳子没时钟芯片,时钟是从桥发过来,单桥的板子,25.0的晶震换了,  故障依旧,心想应该是桥的问题,  高手请指教 看我分析 的对不?

网友A:
压桥试试,或者大值其他脚的阻值,单桥的桥居多!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桥试试,或者大值其他脚的阻值,单桥的桥居多!1

桥用风枪吹了下,  故障依旧,,假如虚汗阻止应该无穷大才对,  我侧了时钟引脚的阻止89,

网友B:
PCIE插槽部分主板必须插上显卡才有,请插上显卡再测时钟和复位,如果正常查数据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IE插槽部分主板必须插上显卡才有,请插上显卡再测时钟和复位,如果正常查数据线。

AD线是不是插曹和桥中间的 一排 小电容,大概32个左右,测得桥那边的阻止大概都在250左右,是不是都要测,还是 只要测一组就行。只要当显卡供电,时钟,AD线,复位正常,。说明显卡的条件已经 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线是不是插曹和桥中间的 一排 小电容,大概32个左右,测得桥那边的阻止大概都在250左右,是不是都要测 ...

还有使用打值卡打A面32根线,如果都正常表示PCIE插槽条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