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1804 报错 求 求 解决方法

楼主(2014-04-23):
前天  接到一台  联想 E40   i3 独立显卡的机器   刚刚开始是死LOOG的  因为这个机器容易坏显卡的  所以 加了下显卡  现在LOOG 不死了   现在装不装无线网卡都报1804 错误了   求方法

网友:
是不是你无线网卡换过了啊?IBM的机器无线网卡不能和其他机器通用。

网友:
换原装的。。。

网友:
要原装无线网卡

网友:
你是不是刷过BIOS啊

网友:
如果没有刷过BIOS 你就换一个 原装的网卡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ibm还挑无线网卡啊

网友:
换个原装的无线网卡呀

网友:
  问题是  不装无线网卡应该不会报1804 吧

网友:
    终于在今天解决了  刷EC bios   解决了    英特尔  I3  ATI 独显 EC  BIOS

复件 [E40 I3 ATI THINKAPD E40解1804 EC下的BIN程序.rar

网友:
没有刷过BIOS 你就换一个 原装的网卡就OK了

网友:
这机器有白名单的BIOS,刷后非原装无线网卡都不会报错

网友:
果然很多高手在这问题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我刷好过BIOS

网友:
加焊显卡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