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复位灯 不亮 微亮 常亮不灭 闪烁 四中状态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4-04-23):
检测卡复位灯   不亮  微亮  常亮不灭  闪烁 四中状态的维修思路。
求助,有没有哪位师傅能够教一下!

网友A:
首先,查五大供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查五大供电啊

呃,不是三个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不是三个供电吗?

CPU.DIMM.VTT.NB.SB电压

网友:
不 是 三个供电啊 ,是五大供电啊待机,内存,桥,总线,CPU五大,供电啊

网友:
查一  下,是 那一个不 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