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转P表不认盘SIM Error 2044错误 解决篇

楼主(2014-04-23):
几天前本人发了一个求助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9191-1-1.html
重说下故障:
        一块ST500DM002   的硬盘  本来是重映射计数红了   想着G转P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里知道G转P之后居然不认盘了联接后显示Rst 0x10M
RW subfile error 2044
RW subfile error 2044
SIM Error 2044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A1A5
型号 : ST3500418AS         台式机 7200.12
家族 : YETIST_3_0(649B)(3-12-3-3)
管理 : PH0G2D.CCD3.AA6H00.
固件 : CC37
转速 : 7201 转
磁头 : 2
容量 : 976773168 (500G)
S/N  : 5VM3EZWL

F3 T>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时候WINDOWS不能认盘了
照网上固件门不认盘的教程到N1这一步   就出现F3 1>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N1,,22

Init SMART Fail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无限死徇环 清之前执行过
m0,2,2,,,,,22
m0,2,2,0,0,0,0,22
相信很多人都会出现SIM Error 2044  我看到百度很多人在找  但无解决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大神不想说的
在查阅大量资料,受到罗工(非常感谢)点拨后  ,终于可以成功清零并认盘  解决过程我也不明就里   如果有大神愿意可指点一二现把过程如下:
        接上调试线   打开软件   出现
RW subfile error 2044
RW subfile error 2044
SIM Error 2044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A1A5
后假死    无论你等多久也没用     无意中点切换速率    本来速度就是 38400点切换速度还是切换到38400      F3 T>就出现了   原因不明   大神指教  然后

F3 T>m0,6,3,,,,,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16,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2DF8

DiagError 0000500D
User Partition Format Failed -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R/W Sense 00000002, R/W Error 843200A6, File Error 00000000
Blk Addr 71030001, Blk Addr Type D0, Cyl 00000000, Hd 1B

F3 T>
ASCII Diag mode

F3 T>m0,2,1,,,,,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16,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2DF8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0, Pass 00, LBA 00009A64,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0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30 secs
Zone re-format was skipped

这个过程是重建译码表  和恢复译码表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这两个命令你不执行   清SMART一定死徇环 求大神解答  然后:

F3 T>m0,2,2,0,0,0,0,22
m0,2,2,0,0,0,0,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00,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000

DiagError 0000500D
User Partition Format Failed -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R/W Sense 00000002, R/W Error 843200A6, File Error 00000000
Blk Addr 71030001, Blk Addr Type D0, Cyl 00000000, Hd 02

F3 T>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N1,,22

Clear SMART is completed.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多说  反正清SMART成功了

     如果你以为到这里就成功了  你就错了    我试了N遍    N〉10     到这里如果你以为就可以认盘了    你会哭死   下面才是最重要的

F3 1>
ASCII Diag mode

F3 T>,2,1,,,,,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16,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A74

User Partition Format   3% complete, Zone 00, Pass 00, LBA 00009A64, ErrCode 00000080, Elapsed Time 0 mins 30 secs
User Partition Format Successful - Elapsed Time 0 mins 30 secs
Zone re-format was skipped.
F3 T>

对  你没看错    再次执行    恢复译码表      成功后断到3分钟(我乱说的   因为我刚好有事出去了)再上电终于:
Rst 0x10M
(P) SATA Reset

错误消失   硬盘正常上机   电脑可以检测到了

关于这种修复是什么原理我不知道    如果有大神愿意解答   不胜感激  谢谢  完了

网友A:
楼主是什么软件来弄?

网友B:
真不错,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碰到相关问题,就是按照楼主的方法,重复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软件来弄?

用的STC  5.13  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碰到相关问题,就是按照楼主的方法,重复的操作。

再次感谢你的提示   硬盘终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感谢你的提示   硬盘终于正常了

F3 T>m0,2,2,0,0,0,0,22
m0,2,2,0,0,0,0,22
Max Wr Retries = 00, Max Rd Retries = 00, Max ECC T-Level = 00, Max Certify Rewrite Retries = 0000

DiagError 0000500D
User Partition Format Failed - Elapsed Time 0 mins 00 secs
R/W Sense 00000002, R/W Error 843200A6, File Error 00000000
Blk Addr 71030001, Blk Addr Type D0, Cyl 00000000, Hd 02

F3 T>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N1,,22

Clear SMART is completed.

这个我也遇到了。给你解释一下。你这个过程是修忙不认盘。 有的时候连F3 T都进不去,需要短接,短接以后重复修忙步骤就可以解决了。我也是苦心积虑摸索出来的

网友:
我的盘是这种情况,按楼主的方法,没能认盘。
Rst 0x10M
RW subfile error 2044
RW subfile error 2044

网友:
F3 T>,2,1,,,,,22这条命令是作什么用的,我的ST31000528AS中用这条命令显示错误,没有这条命令,还是认不到盘

望楼主赐教

网友:
应该是m0,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