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1V疑难杂症

楼主(2014-04-23):
今天接到这台机器,客户说老是看着电影浏览网页会死机,经常过了欢迎界面清屏,且显卡驱动经常掉,重启就好了。
拿到手里看了下,过LOGO时有花屏现象,过了欢迎界面,在任务管理器里面输入EXPLORER打开了桌面,显示正常,检查了散热,温度都正常,换了内存,一样会死机,光驱,无线网卡拆掉进系统一样死机。把硬盘拆了测了下,没有坏道。看了下显卡,英伟达GT220显卡。加焊了一下,拿去开网页,放电影测了一下午没出现过死机。
快下班时拿着关机重启了几下,发现显卡驱动掉了,重启正常,浏览网页会死机。然后拿自己硬盘做了个XP
系统也不行。
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4-7-10 09:45):
忘了说结果了,其实还是显卡的问题,又花了100块大洋买了个装上就好了。到现在还没有返修。

网友:
重植显卡呢

网友:
换了一个了,还是这样

网友:
死机这玩艺,三把斧搞完,哎,没辙了,呵呵

网友:
是不是滤波不良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供电不良哟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供电有一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换一个显卡的 供电芯片啊 或者 重置下显存

网友:
显卡换过还不行就看图纸找所有的供电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