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的机器怎样修呢?我是学徒跪求了。

楼主(2014-04-23):
不开机的机器首先要怎样维修?第一步要测什么,第二步又要测什么,从头到尾是怎样测的,是不是有按顺序的一步一步测下去呢?谁能告诉我维修的方法啊?尽量谁具体点跪求我是学徒拜托拜托

网友:
这个慢慢学习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A:
多找资料看看吧 没有基础说了也不是很懂得,最好把饼哥的视频教程看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找资料看看吧 没有基础说了也不是很懂得,最好把饼哥的视频教程看一遍

我不知道饼哥的视频教程,你把他的视频发来看看行吗?

网友:
刚刚上完不开机的课 老师讲了一大堆~~~主要问题是 先看能不能触发 不能触发修待机电路 能触发不能开机 修供电电路 查ATX电源对地阻值  插CPU负载  插诊断卡~一步一步来 ~~看样子你学的比我还少呢~~我还是懵懵懂懂的!!1头疼啊

网友(点评):
不开机跟不触发有区别吗?

网友(点评):
不开机可能是不过内存,不过显卡,不触发是通不上电

网友:
慢慢学了,这东西包不得

网友:
师傅说不管什么机子,上手就先测各大电感出没出电压。。。。。

网友:
待机电路在那一块。

网友:
测  cpu电感电压  洗下cpu底座   有得学    我也是新手来的

网友:
感觉好难啊!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不开机和不触发区别有点大,你所指的是不触发吧!

网友:
看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