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95GT-UD3H不开机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4-04-23):
  客户拿来一块GA-MA785GT-UD3H主板一块,目测IO被换过,有一个117换过。论坛搜了一下,这板有图纸,那就好办,查待机来源

是通过KQ1一个MOS管转换过来的,查些MOS管是P沟道,测一脚控制极5V,不正常,根据P沟道的原理G小于S极4V,才能导通。G极是通过KU2控制的,因手上没这芯片,直接把KQ1  2 3脚短接,待机正常,点开机针,还是不开机,测KU2 3脚有跳变,7脚一直是3.3V,直接把芯片拆了,2 7脚直连 点开关,正常触发,上U,内存,亮机。

网友(点评):
不懂拒绝,也有个帖子,也是这个玩意坏,看来是通病

网友:
修过一块儿技嘉NF520,类似做法,这个设计多此一举,爱坏

网友(点评):
节能设计,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不过有些就是有图纸没标识

网友A:
看图最后一部不是应3同7接一起。接2也行?

网友:
技嘉的主板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性价比较高吧?各位觉得呢?

网友:
还可以  我i自己一直用技嘉的!!

网友B:
楼主那个2 7脚不能直接相连吗?你上的一个电阻是什么意思呢?小弟新手

网友(2016-09-30):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2 7脚不能直接相连吗?你上的一个电阻是什么意思呢?小弟新手

应该是3和7脚直接连接上的电阻推测是起到保险连接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2 7脚不能直接相连吗?你上的一个电阻是什么意思呢?小弟新手

2和7.脚连接推测不会修复故障,因为2脚在主板待机时候一直是保持5v高电平状态

网友:
学习了~看来电路有时候可以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最后一部不是应3同7接一起。接2也行?

不行的,自己理解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为了节能,ERP,第一次开机成功,关机之后会关闭一路3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