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4-04-23):
我问问三极管(贴片)的  上面是2t    还有斜着一个c  这怎么代换  [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你要学会判断这个元件是三极管还是MOS管,或者是复合二极管,另外还要学会怎么样去区分它们属于NPN\PNP还是N沟道\P沟道,另外复合二极管也有共阴极\共阳极\串联等等,这些都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如果你能将这些判断出的话,只须用同类型的元件代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学会判断这个元件是三极管还是MOS管,或者是复合二极管,另外还要学会怎么样去区分它们属于NPN\PNP还 ...

你能教我一下最简单的方法区分吗

网友:
你去迅维学习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