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用烧鸡法不灵?

楼主(2014-04-23):
    昨天接到一板,是顶星的T-RS78G,一上手就测得ATX的3.3大短,,它就跟时钟,IO,NB,网卡片等几个有关,但跑线跑死人啦。按NOTEBOOK的做法,直接采用烧机法。两话不说。
   调好电流,电压,接上1,2,24中的一只脚,黑接负极,0.7V-----4.0V,去他的,没什么发热啊,一摸那条引线,发烫了,马上叫停,一个都没捉到。没错吧?回想一下,是我做得不对,还是这方法不行。
   最后还得用原办法,拆一个量一次,再拆再量,2个小时过去了才找到真凶,拆了时钟就不短了。它是RTM880N-790。还没去找件换,就放在一边。
  回想一下,这如果要赶工如何是好?请问各位高手,我的做法为何没效?是不是只能烧小短,不能烧大短?大家一起进步吗?

网友(点评):
你可以考虑将这个几元件的供电断开最查那个短路应该会快点。。

网友:
哦,忘记了,我都没有这个板的电路图啊,有的可不可给我发一份,我找了但就是找不到,只有一个什么说明书。恳请各位大侠啦!!!!!!

网友:
短路的太厉害了 就烧不断

网友:
搞个10A的电源,哈哈

网友:
谁说呢,大短更好烧  一摸就摸到了

网友:
?????、、、、、、、、、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网友(2014-07-16):
台式机的我没有用过烧机法。都不会用。。。

网友:
我一般烧鸡 都是 找到短路的 电容烧

网友:
找自己的原因把

网友:
3.3v短路很少碰见,碰到这种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
发热是电流做功,I2Rt,或U2/Rt,按道理大短么问题啊

网友:
这个。。你加电压怎么会有温度列。。你要增加电流。。。电压就3.3V不变。

网友:
小短路几乎烧不出来,3.3V短路我就拆大件后拆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