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导 自举升压电路原理

楼主(2014-04-23):
请问12v进来为什么会变成15v  而且变成了脉动  这里3v脉动 起到什么作用    原理是怎么样的 要分析的透彻点  琢磨了几天没有成果
百度搜不到原理。

网友A:
电容冲放电,把电压加起来

网友B:
很简单的道理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下面0V 上面12V 电压差就是12V
下面3V的时候  上面必然要升到15V

网友:
楼上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C:
当3v脉冲方波,为1(有效周期)时,会为电容充电。为2时电容放电,与另一端12v叠加,为15v 。    犹豫二极管关系电流只能往一个方向流。次方波滤波以后,不足15v 。要看具体占空比。

网友D:
二极管就是不让电倒着跑回来  电容两端不能瞬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就是不让电倒着跑回来  电容两端不能瞬变

我也知道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就是想不通 为什么上面电压突然变成15v  知道为为了保持电容的电压为12v 不能突变  但是什么原理就搞不清了  有人说 是电容冲放电  我觉得不对头吧 上面是12v 下面是3v   谁给谁冲啊  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冲放电,把电压加起来

电容下端充电  能冲上端释放出来  不会的吧  电容是隔断电流的啊  电流无法通过电容的  因为电容两极中间是绝缘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3v脉冲方波,为1(有效周期)时,会为电容充电。为2时电容放电,与另一端12v叠加,为15v 。    犹豫二极 ...

请教  电容充电的时候 是从下往上冲的吗   释放的时候 又是从哪往哪放电?方向是怎么样的?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基本想明白了  就是电容有阻止电压突变的原理   当电容下方是0v的时候 电容两端应该是12v电压   输入自然也是12v   当电容下方变成3v的时候  电容为了保持12v的电压  就会在电容上端放电  保持12v的电压 于是升压为15v   输入应该是12v-15v的脉冲方波  用万用表测 应该是平均值  在12-15v之间的电压    多谢楼上各位高手。

网友F:
这个电容 叫  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 叫  耦合电容。

耦合电容的作用是啥呀

网友:
电容是通交隔直  然而三伏的脉冲信号就相当于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知道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就是想不通 为什么上面电压突然变成15v  知道为为了保持电容的电压为12v ...

你把电容看成一个电池,上方是12V 电压给电容充满12V   下方3V 来时看成另一个电池 这3V  + 接到电容 - 串联的两个电池,电压相加,这样说,明白吗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道理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下面0V 上面12V 电压差就是12V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
请问如果升压电路中的点容坏了这么替换呢。

网友:
谢谢。看明白了。

网友:
还能理解。谢谢

网友(2014-11-14):
这个要有开关管啊,你的电路就是不完整哦。

网友(2015-03-03):
理解了就行了 不要深究 钻牛角尖啊

网友(2015-09-15):
多谢高手门了

网友:
是叠加 不能突变 楼上高手如云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