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14-04-23):
我有一块华硕m2n的主板  音响插主板上的插孔没有声音  插前置的有声音    芯片是 ALC660   谁有这个芯片的电路图

网友:
那,是这个吧

网友:
不一定是声卡的问题吧?

网友A:
会不会是后置插孔或保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后置插孔或保险的问题

插孔应该没有有问题   音响插进去声音开到最大会有噪音!

网友:
声音修好了   换一个alc88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