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30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4-04-23):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Y530的笔记本待机电流0.03A按开关不触发。拆开笔记本把纽扣电池拆掉,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进系统能正常使用,但关机就又不能触发。EC的供电,时钟,rest。BIOS读取都正常,按开关键EC141脚有高低电平变换。64脚没有变化3.3v。我用镊子在64脚和地之间短一下就开机进系统。因为这个IT8752TE的芯片没有,就用一条线把EC的64脚和开关按钮上连上,这样就可以用按键开机了。就是这样有个问题用电池不能开机,灯闪,不用电池一切都正常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啊

网友A:
怎么不上图纸  分析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上图纸  分析给大家看看

这个机器是华硕代工的,没有图纸。

网友B:
没图纸也能修的这么好······N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也能修的这么好······NB

这个可以参照sl400的图纸修,我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