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秒杀

楼主(2014-04-23):
  今天接一联想笔记本,开机跑码到1.10不显示。此本有USB口短路通病,换USB口搞定。

网友:
这么直接就搞定了

网友:
这么高手讲的是不是经典了,能有图就好了

网友:
什么状况!!

网友:
这联想应该外表很光滑吧,的确是通病。现象好像没过显卡,但确是USB短路。

网友:
怎么解决短路的,说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如果跑代码的话,应该是跑55这个代码。

网友:
楼主怎么测到USB啊

网友:
怎么都这么牛B   啊!!!!!!!!!!!     天朝人才啊

网友:
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