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怪问题

楼主(2014-04-23):
hp 510 INTEL集显,板号6050A2256501-MB-AO4。来时不触发,SB 和EC晶振都起振,RSMRST抬高,PWR_SWIN2#_3正常拉低,但就是不触发,电压没测。BIOS是挂在SB下的,应该不用管。板上乱测一通,突然自动触发了,现在开关可以控制,亮机了,但是花的,大的矩形色块,狂闪。换 了屏和屏线也一样,打了屏接口信号阻值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修,现在又不触发了。这板SB和NB是不是都要干了

网友:
主板不稳定,最好再仔细看看板上有无异常。再正常维修,

网友:
桥容易坏掉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机子不好修哟

网友:
还是仔细查查再考虑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