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刀秒杀DELL大电流

楼主(2014-04-23):
大电流等于捡钱,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就听老师说过了.遇到下面的情况,别怕拿出你的手术刀,挖挖挖,钱就在里面

挖挖更健康,看到没,这种钱你捡到没!!!

大电流PCB短路,挖了一个洞就不短了.
兄弟们帮我加点下载分啊.

就相当于把短路的板层弄断

网友:
怎么没看明白呢

网友:
大电流PCB短路,挖了一个洞就不短了.

网友:
挖到RMB了啊

网友:
板层线路挖断了如何整,一般烧得比较严重的我都报废了,因为清理干净之后怎么搞还是有短路

网友(点评):
那只能说明你不会挖 挖啊挖就能挖到RMB了

网友A:
这儿应该是适配器电源接口那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儿应该是适配器电源接口那儿吧

第一个P沟道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P沟道的MOS管.

这么挖孔,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哈哈~~~

网友:
就是将版层烧糊的地方去掉 之后有线补线  注意就是最好用绿漆处理好

网友C:
碰都几台 。挖穿 了。不短了。。也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都几台 。挖穿 了。不短了。。也废了

保隔挖挖成功率比较高的.其它地方不行.

网友:
这么玩也可以啊    路过,挖洞这需要点好刀才行

网友:
也要看挖哪里吧!  保隔那边 挖挖行  复杂的点 估计就没这么好挖了      不过这么大洞也只有这个地方多点儿了

网友:
楼主胆大够创意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你们要的这么多啊?我们一般200都要不上呢

网友:
这个也要看那里了 ,楼主这个在主板边上,板层线路少,在中间的话,一般都是废的了。

网友:
我修过SL400的也是烧板,,也像LZ那样,我修过两台

网友:
你挖疮了呀 牛B 幸苦了楼主 体力活啊

网友:
这也行啊!

网友:
太NX了 烧成这样 还敢挖 直接报废啊

网友:
烧在中间你捡个钱我看看??

网友:
你这手工艺需要锻炼下,太不好看了

网友:
还真是捡了,为嘛我捡不到

网友:
这样也行啊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