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4-04-23):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独立显卡不认的,系统里头根本就不显示独显,显卡加焊了一下,还是老样子,然后刷过程序,调过BIOS设置,查过独立显卡的供电都正常,现在还没有解决,手上没有显卡,大家帮分析看还有什么可能 引起不认独立显卡的,现在发一个显卡在路上!

网友:
前两天有一个华硕的不认独立显卡的,由于客户着急就没有修,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哟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再决定换显卡

网友:
换了显卡没用的哦

网友:
显卡的供电没有完全出来完

网友:
联想G460 不认硬盘

网友A(2014-06-09):
这问题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或者没有做好  我上次修的是没有做好  加硬币再加焊

网友:
系统认不到显卡,那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款电脑的显卡坏的很多的

网友:
查一下别的地方撒

网友:
查下PCI-E 总线

网友:
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直接干掉显卡

网友:
我这好几台也没弄好

网友:
既然查过了,建议还是换了显卡再说。  我搞个机器Y什么的忘了,WIN7不认显卡,加焊无果。换XP可以了。

网友B:
打下pcie的耦合电容阻值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咯

网友:
不认显卡,楼主在开机的情况下,显卡温度高吗?

网友:
楼主换显卡好了吗  今天也碰到一台  显卡太贵  同行的  不太敢订货

网友:
换吧,加焊不会好的

网友:
又是头疼的问题呀!

网友:
查显卡的3大工作条件,再打一下显卡总线的阻值,如果都正常就干显卡

网友: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BIOS关了

网友:
换了显卡就知道了,也许会好的

网友:
驱动啦 去官网下载个这个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啦 去官网下载个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 官网搞一个去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要么没做好要么显卡坏了  供电说明的都有

网友:
如果显卡工作条件都满足,再做个系统试试,最后换新显卡,我以前遇到过只要打独立显卡驱动就花屏的现象,最后换显卡解决。

网友:
还是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这可是有血的教训的,换显卡需谨慎

网友:
干显卡好的几率很低还是查查条件较好啊

网友(2014-10-22):
坑哟。 跟楼主差不多。 显卡都换过了,  在本地拿的货。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还没查 完全 时钟 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机器显卡不稳定

网友:
我有个是外接花屏 内接无显示 就是这个Y560 I7的机器

网友:
现在也有这种情况 外星人、不认独显

网友:
还是先软后硬吧 先重装系统 然后BIOS还原 如果BIOS禁用了独显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或者没有做好  我上次修的是没有做好  加硬币再加焊

加硬币在加焊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pcie的耦合电容阻值看看

请教打PCIE电容阻值是什么原理?

网友:
先换个CPU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加硬币在加焊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硬币  压在显卡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硬币  压在显卡上面

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不让温度过高,打死显卡?硬币那么大一块,压在上面,等下都锡球都不融

网友(2014-12-01):
今天遇到个 v470不认独立的,集成使用正常,机器时摔的,准备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不让温度过高,打死显卡?硬币那么大一块,压在上面,等下都锡球都不融

不会的你放心吧,,  我做了好多了  硬币跟显卡温度一样的 容的,就是容的时候,你推显卡要很轻,,重的话显卡的珠会短路的

网友:
整好没有    是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