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待机

楼主(2014-04-23):
T430待机电流0.06左右,3.5V电感上没电压,51220A上有输出3.5V电压,EN,EN1,EN2有开启电压,VBST,也有电压,REF也有电压,就是不出PG。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个芯片吧,换了不行看哪里拉低了

网友:
芯片换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看2高管有没主供电电压     看低管有无电压   有电压就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被后级拉低了

网友:
看看后端的2级电压转换电路。

网友:
高端门D极有19V,高端门G极没有驱动信号。
该怎么操作,能拆电感烧机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tb62d515fg 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拉低了,顺电路查下去吧,做维修要有点耐心

网友:
换一个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