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la-3581p的板,电流反复跳变

楼主(2014-04-23):
一台acer的本本,板号是la-3581p的,带独立显卡的小板,上电触发,从待机0.02一0.2-0.4-0.8几然后慢升到0.87过约5秒左右就掉电到0.02,然后又自动升上去,反复这样来回的循环,不知道什么问题,是mcp67的单桥,怀疑保护隔离,直接短接ds极,还是一样的这样,加焊过桥,ec也换过,论坛下的bios刷上去待机就偏 高且不能触发,加焊过待机芯片和cpu供电芯片,测过待机芯片输出电压的波形,没有异常,断开cpu供电的公共点,电流一样是反复跳变,空载也是反复跳变,没有修过这种故障,不知道怎么修?有兄弟修过的,略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