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坏了,需要换屏。

楼主(2014-04-23):
笔记本屏幕坏了,需要换屏。 型号:锋锐K41H 希望能换一个1080P或者1600X900 分辨率的雾面屏 换屏的主要疑惑有以下几点: 1、这款机器主板和屏幕的接口是什么类型的。 2、新屏的电压和功率要跟原来的屏幕一样吗?  3、换成高分屏之后会不会烧主板! 请懂这方面的大神给点意见,建议买什么型号的屏来代替.... 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中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具体点。何况这也没图呀

网友:
屏是不能乱换的,之前是什么屏就换什么屏

网友:
要对屏型号

网友:
最好换原型号屏,否则烧了你就赔吧

网友:
想表达什么  你想升级屏幕?

网友:
我觉得你表达的是要升级屏幕哦.
一般的都可以换上去吧

网友:
ba 把原来的屏拆下来。 看型号在换对应的就OK了

网友:
一看就不是搞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