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该怎么入门呢

楼主(2014-04-23):
小弟修台式机电脑已有八年了。可笔记本从没接触过了。想修笔记本,不知道怎么入门。有没有高人指点下呀

网友:
去实地学习啊啊

网友:
你修台式机修8年了?都是诊断到什么坏就换什么吧?板卡级维修,有木有修过芯片级主板维修呢?那你就要找迅维了,先来个远程学习,要是听得懂就去实地,这玩意基础很重要~先把电路基础学好~

网友:
8年了,基础很不错了。入门应该很快.

网友:
8年      中从没接处 笔记本?

网友:
学这还有前途吗,我是自学的用了3月的时间

网友:
如果你是修台机芯片话应该很好上手,我以前师傅修台机7年然后搞了二个笔记本以后就上手了,现在没理论一样修笔记本

网友:
看百度的视频。。。

网友:
前面那位老哥,我是实实在在的芯片级维修呀。 为什么一直修台式呢,是因为03年学电脑维修的时候,笔记本都好像没有吧。记不住了,那时候修的是815,845之类的呀。 后来一直修台式,是因为台式主板,显卡就修不过来了呀。现在业务渐少,就想搞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