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用适配器掉电一例

楼主(2014-04-23):
简要的说一下:
用适配器+电池开机掉电。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池开机后再接上适配器立即掉电。
先测隔离保护的两个场管的G极,发现都正常 。电压在7V左右。说明适配器导通条件正常。
可以断定不是充电电路的事情了。(这个是在电掉的时候测的,两个P管也是正常的)。
也可以用示波器测各大场管的D极。也就是公共点。看掉电时电压是否有大的波动来判断隔离保护是否正常。
接下来用就两个通道的示波器抓掉电。看谁先掉。此处省略100字。
当抓到CPU供电芯片发出保护时。
下面是我测到的CPU供电,电感后端的波形。大家一下就知道了。

可以看见在掉电的900MS电源的波动非常大。我也不太会说了,最终换CPU其中一组供电的上下管好的。
这个机子是铁壳的MOS管。还有一下更好的方法检测。就是你用手去摸这组的上管时非常热。
总结一下啊。我感觉用电池不掉电的原因是不是,EC检测到了电池调小了CPU的功率了。
最后感谢一下阿林老师。在他哪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把我的福禄克17B和15B都改了。速度很快。有源蜂鸣器明天到货。
安泰信的电源里面我也加了一个我自己做的温控电路。测试了一下很好。
这都是在阿林老师哪里学的。

网友(2014-05-28):
建议同行们把难弄的图纸传上来,一起努力,一起进步,一起赚钱
同意楼主!
神器秒杀

网友(2014-04-28):
思路清晰,示波器果然乃神奇啊!

网友:
是这个机型的通病,铁壳MOS,另一个就是BIOS

网友:
能把温控电路图传上来吗,谢谢。

网友A:
17B和15B改装换的是多大的晶振啊?第二通道抓的啥? SLP_S3? 没看到有波啊!

网友:
铁壳MOS非常不好焊接呀!

网友:
万用表你改动什么了,上图啊,还有恒流源修改方案说说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B和15B改装换的是多大的晶振啊?第二通道抓的啥? SLP_S3? 没看到有波啊!

第二通道看着像公共点,每格10V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也是MOS问题。通病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怪啊!

网友:
这种问题只会让我想到充电电路保护隔离的问题,另外求楼主的改万用表的方法,现在的安泰信电源(aps3005)都是自动温控,

网友:
测各大单元上管D极怎么能看出保护隔离的问题呢  小弟是新手

网友:
LZ的测量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7B和15B改装换的是多大的晶振啊?第二通道抓的啥? SLP_S3? 没看到有波啊!

把万用表的4M晶振改成12M的,速度和我的1800多买的177一样快。就是声音变小了。(改装蜂鸣器的配件也快到货了。)

网友:
不错哦,B460的铁壳管是挺爱坏的。碰到过很多了

网友:
请教 想知道你怎么改的万用表  电源  ?求解 什么原理?能不能说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如何查到阿林老师的帖子

网友:
B460我喜欢  就怕烧个洞d

网友(点评):
我昨天修了个有洞的,不过修好了。

网友:
3V 5V附近容易烧洞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一次。还差点被客户给赖着。
他拿到别的家去。别家说是我给烧了个洞。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真不错

网友:
铁片mos管挺容易出问题啊,而且很难焊接,搞不好就烧CPU了,,,

网友:
看不懂,太深奥了

网友:
楼主,那个波形是说明CPU上管异常导致反馈异常,使自身保护性掉电,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2通道是上管D极吗? 如果是D极, 那么1通道波形是不是由于公共点(D极)掉电(芯片保护)引起的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通道看着像公共点,每格10V
是 看样子是 不过这么抓的是为了区分电感后级先掉还是公共点先掉么(芯片保护)?

网友:
楼主牛逼啊!!!我一直搞不懂一个问题,示波器抓波是每次抓的时候要按AUTO吗?
维大
看一下我是刚来的等帖子有的。

网友:
楼主我按你的方法15B换了12M晶振,速度确实快,但蜂鸣档直接哑巴了我X,必须连蜂鸣器一起改么
小新哥
对改成有源蜂鸣器
详情

网友:
没太看明白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个b460烧了个洞的没有办法修

网友:
楼主的方法,简单明了,可是我们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最近修了几台联想的450、460的本子,遇到用可调电源试都,都会莫名其妙掉电,插上电池可以正常使用,但使用一会就不充电。用原装的电源就正常。我换过两个可调电源都一样,一开始我还以为没修好。

网友:
说的不太懂,给小白讲讲呗

网友:
龟壳MOS,害了很多机主啊

网友:
遇到过短路,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反正这种机子有问题就直接换 CPU管子就行啦

网友:
这种机型修起来很顺手 ,学习了

网友:
单用适配器会不会掉电?还有给那个铁壳管子加个散热片裸机能不能电池和适配器一起使用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示波器不会啊  既然是CPU的上官有问题那么它的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有示波器这个东西真好,可惜我不会用啊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就好多了

网友:
一个不错的维修过程,借鉴了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铁壳子的MOS管怎么换啊,我换了好几次,不通电的时候是好的,一通电就被击穿了(我还是上下管+芯片一起换的。。),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万用表的4M晶振改成12M的,速度和我的1800多买的177一样快。就是声音变小了。(改装蜂鸣器的配件也快到 ...

设备改好了晒晒图片啊……期待,教教我们啊

网友:
是这个机型的通病,铁壳MOS

网友:
B460烧个洞的是常事了,轻则可修重则报废呀……。

网友:
阿林老师真是神人呀。有机会一定要学一下

网友:
B460我遇到个老是烧CPU集显供电上管的,最后没修出来~楼猪抓了一手好波啊!

网友:
这是通病,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通病,这种情况单接适配器待机就能看出问题;一般待机偏大,会有一个铁MOS管发热的.

网友:
铁壳MOS管容易坏,用普通的MOS管可以改的

网友:
嗯嗯,    不错   分析的有条理  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 待机芯片 周围电路也容易有问题

网友:
EC检测到了电池调小了CPU的功率,第一次听说,只知道用电池时关闭独显

网友:
铁壳漏电导致的把

网友:
前几天也是修跟你一样的  ,不过刷PCH 桥 BIOS不亮机了  ,上论坛找了很多也没有用 当时忙着泡妞忘记把BIOS保存起来了 ,楼主要有发我,最好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一次。还差点被客户给赖着。
他拿到别的家去。别家说是我给烧了个洞。

那别家估计是个新手,不知道B460有这个通病

网友:
虽然铁壳管子是个通病,但你找到了故障原因,赞一个

网友:
还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铁壳的MOS管容易坏吗

网友:
呀  小新哥  连桥哇  终于找到组织了。。哈哈  真怀念在迅维的日子。。

网友:
3V 5V附近容易烧洞2111111

网友:
3V 5V附近容易烧洞dsds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但是报价了客户部修。

网友:
铁壳的MOS管通病

网友:
这个铁盖坏的挺多的  e420上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厉害

网友:
这个是因为CPU的两相供电不正常导致只有一想出电面带不动负载保护了。

网友:
兄弟,有时间发个改装15B的贴子,我手上也是15B的,测量的时候不够快,求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看波波还是方便。。

网友:
楼主12M的晶振什么地方来的啊

网友:
昨天也修一台B460,是ISL62882带不起负载,换了CPU供电芯片好的

网友:
去、神器秒杀。。

网友:
楼主当时修之前用电池开机是不是不亮不掉电????这个机器其实根本用不着用示波器就直接搞定它!楼主,你直接把万用表的小晶振改为大兆数的晶振会反应的更快吗??那测量会不会不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别家估计是个新手,不知道B460有这个通病

昨天修了一个B460,内存已过,内存排阻有波,会中断,后来换的南桥好的。。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个B460

网友:
  其实只换上管就行了,小个的那个铁管,这也是B460的通病了。

网友:
学到知识了

网友:
这个机型的通病.   铁壳MOS.

网友:
还是波波厉害

网友:
B460的铁壳管是挺爱坏的。碰到过很多了

网友:
月饼老师用的本本也是B460的吧,这款机器我还没修过,只知道这机器BIOS容易丢是吧,我虽然有示波器,但复杂的操作还不会,慢慢学吧~

网友:
又是铁壳MOS管惹的祸  这款通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不过我是直接摸到铁管子发烫的,直接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修拉个460超短的,显卡供电上管坏了

网友(2014-05-28):
哦, 原来用电池的时候CPU的功率低呀

网友:
福禄克是不是都没有蜂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