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A721黑屏问题求救

楼主(2014-04-23):
       优派VA721正屏17寸显示器,开始的情况是屏闪,伴随指示灯一亮一黑,换灯管和电源高压一体板无效,无意中拔了开关面板线可正常显示,就以为是开关问题,全换,还是不行,在插拔过程发现是面板插座虑焊,加焊后正常,使用两小时后黑屏(不是闪屏),但这次黑屏和原来不一样,屏黑了,但指示灯是常绿的,关电源再开,只闪一秒钟就黑了,指示灯继续亮着。     修到这一步没思路了,就把屏线拔下来试,灯管亮了(肯定是白屏),驱动板12V,3.3V正常。求维修电路。
这板子是双屏线,没法用通用板试。

网友A:
   在确保驱动板没问题的情况下、既然不插屏线白屏、你可以查下屏上供电5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确保驱动板没问题的情况下、既然不插屏线白屏、你可以查下屏上供电5v是否正常

这个屏线边上的三极管应该是屏供电稳压管吧?怎么三个管脚都是12V,按开关关电源的,两边脚还有12V,中间脚只有0点00几伏。

网友:
我说的是屏上供电是排线上去屏上的供电脚、如果想简单就看屏电路上挨着接口旁边的保险、量一下上面出的是多少电压

网友B:
先把电源板电容换了再试一下

网友C:
故障回到电源高压一体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电源板电容换了再试一下

电源板和灯管全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回到电源高压一体板上了

应该没有,灯管可正常开启。

网友:
那这样的话又不能通用板子点屏测试,信号板这种故障好麻烦

网友:
看看是不是M6759的MCU,是了就换成W78E65,通病,昨天刚修一台.

网友D:
这个问题遇到过 灯管搭铁了拔掉屏线正常白屏 接上屏线一闪黑屏 指示灯亮 外接灯管测试正常 灯管焊接时有搭铁高压保护。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遇到过 灯管搭铁了拔掉屏线正常白屏 接上屏线一闪黑屏 指示灯亮 外接灯管测试正常 灯管焊接时有搭 ...

这个问题没有,灯管是我换的,热缩管套好的。

网友:
你这个一般都是高压保护  灯管和高压 你试试还原机器以前的高压板

网友:
支持楼上,高压保护可能性大

网友:
两块高压板都试了,一样,不会刚买的也有问题吧?再搞一个驱动板试试,等货中。

网友:
今天驱动板到了,安装上去情况一样,这下有点蒙了,开始怀疑是屏电路出了问题,再想想原来可以亮两个小时,又想到是不是灯管还是有问题,准备再检查一下,这一拆,问题出来了,原来是一组灯管的零线在安装的时候皮压破了(这显示器是两灯叁线,共零线),碰了铁框,包好绝缘后,点了一下午没问题,应该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绿灯常亮,黑屏应该是驱动板坏了,没想到是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绿灯常亮,黑屏应该是驱动板坏了,没想到是还是灯管的问题,

是啊,维修就是什么都有可能,现在试了一天了,没问题。

网友F:
看看给屏上供的5v对不飞条线给屏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给屏上供的5v对不飞条线给屏上看看

已经修好了,这个屏供电是通过A1020管提供的12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遇到过 灯管搭铁了拔掉屏线正常白屏 接上屏线一闪黑屏 指示灯亮 外接灯管测试正常 灯管焊接时有搭 ...

还真没认真对待你的回复,灯管的地线安装的时候压破了皮,应该和你说的情况一样,以后要认真对待每个回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