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THG跟w83627EHG可以互换!

楼主(2014-04-23):
亲测 联想915gv m7 主板 开机不亮 诊断卡不停地跳闪、换IO后ok
主板
联想
同意楼主:
5.0
12asd
同意楼主:
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补充一下、在论坛里面有 关于这个主板的帖子写的不错 也挺详细的、我就不细说了、
在这里要谢谢那个帖子的发表者、
让我节省了很多时间去检测、
只不过我没向他那么运气好、
我这个主板的现象是开机专断卡 不挺的闪烁、要起-起不来的感觉、
换了ec跟pci卡槽旁边你的 电容后 ok

网友:
是复位灯闪吧,最近遇到好多块这样的板,可把我郁闷坏了,今天看了你的贴子,我想我多了一个思路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