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4-04-23):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主板,除CPU供电外,其他供电都正常,刚开始电源保护,经测量是烧了一个上管,换了之后能正常触发上电,但是CPU供电没有,我查了一下供电IC是ISL6312还有一个驱动芯片6612,供电,EN,VID都正常,测几个管的控制极都没有电压,我怀疑是主苾片的问题于是我主芯片和驱动芯片也换了后还是这样啊,我还查了,三个自举电压达到11V左右,在开机瞬间,测上管S极的电极是有电压出现的,便是很快就没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遇到过的吗,指教一下。难道是反馈的原因?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下管短路了

网友:
查一  下 ,反馈脚看看

网友:
问题应该在反馈电路 了  特别是上面的贴片电阻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可能是过压  或则欠压了 查反馈

网友:
应该是上管还有短路....可能是微短...试打下阻值看下

网友:
wawa  修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