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LEV2无复位

楼主(2014-04-24):
本人太懒,一般不发帖。没分了,发个贴赚点分。
说正题:同送送修一片M4N68TLEV2主板,同行板客户故障描述自然不清不楚。检测故障:上电触发,无复位。检测电压:内存,桥供电,CPU供电一切正常。借鉴论坛上一位兄弟的帖子,测IT8721的37脚LRESET电压,实测实0V,正常是3.3V,此脚电压有问题。找不到电路图,也没分下载点位图,最后一招-跑。具体电路不画了,简单说下:PANEL复位针经100K排阻至PANEL边上第二个T04(边上一排四个我从左到右数,板上没标号}的B极,该T04{NPN}控制第三个三极管T04的B极,第三个T04的C极到IT8721的37脚。测8721的37是0V,再测第二个T04管子C极也是0V,B极为0.7V。拆这两个T-04。发现第三个坏了BE极短路。换上后跑码。装系统测试OK

很好

网友:
不付上没图纸看的有点累。但还是顶一下

网友:
还是要按维修思路一步一步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