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43B 连上WIFI后,打不开网页

楼主(2014-04-24):
信号正常,连上WIFI后,发送和接收送据一样,一直在跳变,自加1 (发送:(x++)收到:(x++))
好像是进水了,键盘有些键不管用,求个思路?

网友:
进水了?赶紧的 把键盘断开吧  还有 把无线网卡拔下来 试试有线的能不能用

网友:
WIFI输上密码 连接一直  获取不到IP地址,    我想原因可能是发送和接收短路了吧,  就是想求助谁修过给指导下,

网友:
有线试试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A:
系统有可能坏了;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主板进水了啊!  可能无线坏了 或者驱动有问题,!不会弄就拿到 搞硬件那里去 或者发给我!别扩大故障进水的机子小心不开机你i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有可能坏了;试一下

真是你说的,换下系统搞定了,

网友:
现在就剩下换键盘了,谢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网友:
把ip地址改成自动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