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5S 电流1A~1.2A

楼主(2014-04-24):
型号:HP4415S AMD 集显 ,板号:6050a2252201-MB-A03,故障现象是:开机出发,电流在1A~1.2A左右跳变,客户送修时说,因强制关机后出现开不了机情况,拆机后测CPU 电压0.96V,上假负载测复位电压1.8V,核心电压1.2V VTTA1.1V PG高电平,时钟无电压,可能上假负载测不出时钟,不过复位有了,应该时钟正常,期间有两次开机正常电流到1.6A左右,北桥打过红胶,泰山压顶后不见效果,想先不做桥,刷个BIOS试下,下午上BGA加焊北桥,OK,另基地的BGA真好用,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
AMD  的桥 虚焊的多

网友:
直接拆下显卡,重新植株,保用半年!!!!!!

网友:
AMD的首先北桥,在显卡,CPU换试,在BIOS,不用压850吹吹就知道。前提是所有供电都是对的不是二修没人动过。南桥也一样可以850吹吹看。确定了在压,红胶挑干净还是可以不用值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