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呀 兄弟们 HP 的台式机 一开机 显示一排英文后断电

楼主(2014-04-24):
兄弟们 HP 的台式机 一开机 显示一排英文后断电  大家看下 知道这是哪出问题了吗

网友:
提示是 CPU 风扇  错误  可是换了一个风扇还是一样 兄弟们

网友:
是不是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百度一下嘛

网友:
进bios 按F9 设置一下 重启就好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兄弟 们 还是CPU 风扇的 问题 我把CPU 4根线 蓝色线剪断后 OK了 谢谢大家

网友:
必须是HP原装风扇!!!!!!

网友:
错误:无法检测到CPU风扇!
请检查以确保风扇电源线是否正确插入。
该系统将关闭,以防止对系统的任何潜在损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兄弟 们 还是CPU 风扇的 问题 我把CPU 4根线 蓝色线剪断后 OK了 谢谢大家

就是等于把控制的那根线剪掉咯

网友:
品牌机就是爱得瑟!      上次联想  还是DELL   盖子没盖都不行!

网友:
风扇报错了,找找原装风扇试试

网友:
无法检测到CPU风扇!
请检查以确保风扇电源线是否正确插入。
该系统将关闭,以防止对系统的任何潜在损害。

网友:
很多机子换风扇之后都会风扇报错的,要看风扇是不是同针数的

网友:
CPU风扇报错

网友:
风扇报错了

网友:
这个是系统风扇没检测到应该,你CPU座旁边除了CPU风扇插槽,应该还有一个插槽,把那个插槽也插上一个风扇就好了,我应该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这不是故障,你主板应该还有别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