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没声音插音响有声音

楼主(2014-04-24):
东芝M300 没有声音,驱动都装好了,官网下的。 声卡也换了,audio接口也好的,但是就是没声音,求解释。

网友A:
东芝的机子,有滚轮式声音开关,检查!

网友:
就是有认到声卡咯,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B:
东芝和IBM的都很复杂,或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毛病,就像T系列的本 没有声音就是耳机插槽的事

网友:
我修过一台DELL 重装系统好的

网友C:
有没有换你的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用万用表测喇叭,看有没有阻值?

网友D:
重装系统试一下,不行换下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机子,有滚轮式声音开关,检查!

这个肯定排除了,按上面的静音键,电脑里面的喇叭会有静音图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装系统试一下,不行换下声卡

都搞过了,一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你的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用万用表测喇叭,看有没有阻值?

喇叭两边的阻止好的, 换了一对喇叭试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芝和IBM的都很复杂,或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毛病,就像T系列的本 没有声音就是耳机插槽的事

我把耳机插槽拆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