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机器蓝屏7b.急

楼主(2014-04-24):
昨天接了一款.做完xp以后开机蓝屏7b.卡xp...logo...而且bios里面没有硬盘模式!急

网友A:
7b ,硬盘模式啊。你在网上多下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7b ,硬盘模式啊。你在网上多下几个系统试试

bio里面没有硬盘模式.. 啊

网友B:
win7.xp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7.xp都换了还是不行!!!

多下几个GHOST XP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下几个GHOST XP试试。

下了3个都不行啊

网友(2017-08-14):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进去就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