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主机 无反应 或者一会就屏幕就灭了我应该从哪里下手

楼主(2014-04-24):
按下主机  无反应   或者一会就屏幕就灭了我应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  查查供电

网友:
看滤波电容有鼓包的没有

网友:
是不稳定的板子么。

网友A:
CPU供电开始

网友:
先取掉4PIN再看看掉电没有,

网友:
先查  触发电路  条件

网友:
看你的道行就先换个电源或者电源线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开始

atx电源对地阻值,cpu供电,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
我在看看吧谢谢啊

网友:
先测试主板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换电源,或者直接触发。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放电,看电容有没有古堡

网友:
拆主板,测电压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