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手上有Y410P(NM-031)的机器在修,或者修过这个板的

楼主(2014-04-24):
谢谢热心大哥  再帮我看下UH52   UH53  应该是两个BIOS芯片 机器被上家搞过,帮我看下UH52  UH53BIOS  型号分别是什么,还有PU701 那个芯片代码查不到(HA3TA)原型号多少,我百度 淘宝都查不到,.

网友A:
UH52:25Q16   UH53:25Q32   PU701:  HA2AP  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我这个是短路,现在是电压上到0,。2几掉电重启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UH52:25Q16   UH53:25Q32   PU701:  HA2AP  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我这个是短路,现在是电压上到0,。2几掉电 ...

谢谢  我的机器是上家拆了 东西的  我测试的状况为 去掉CPU 内存等 电流0.39    持续5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