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笔记本风扇电路

楼主(2014-04-24):
联想E420笔记本风扇电路

网友A:
怎么工作的  求大侠解答下  小弟是新手

网友:
我想学习下这个电路  劳驾楼主了

网友:
怎么工作的  求大侠解答下

网友:
求楼主教教小弟怎样看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工作的  求大侠解答下  小弟是新手

+VCC FAN1为风扇主供电,FAN_SPEED1接温控电路或者接EC,原理是这样子的,正常情况下FAN_SPEED1应该是为低的,当温度到达一定的温度,温控电阻阻值上升,FAN_SPEED1上升为3.3V,风扇就开始转动了。当温度减低到一定温度,温控电阻阻值恢复,然后拉低了FAN_SPEED1的3.3V,风扇停止转动。具体情况看FAN_SPEED1是由EC控制还是直接接到温控电路上,原理差不多都是相同的。

网友:
一个5V   一个接地  一个是转速检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