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H61R MB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4-04-24):
收到一台DELL VOSTRO 260S的机子,客户说开不了机,打开机箱,发现主板电源指示灯亮,说明主5VSB正常,为了排除电源故障,用电源测试器测了一下,各路电压正常,开机信号330ms,电源正常。
    眼光集中到主板上,主板为定制板,型号为MIH61R MB,开机电路是由SCH5514E和桥BD82H61组成,目测没有损坏的元件。首先查电源,桥旁边的排针测到3.3V正常,开机排针3.7V正常,路线路,开机排针到5514E第36脚正常,绿色线到5514E55脚正常,晶振一脚电压0.14,另一脚电压0.37正常,但按下开机键就是不触发。
    因为没有5514E和主板的图纸,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试着强行开机,短接绿线与地,CPU风扇转动正常,主板没有明显发热元件。然后断开,再按开机键,能正常触发了。然后试了数次,均能正常触发,看来是块时好时坏的板子,这种东西是郁闷了。
    先从官网下了个最新的BIOS,更新后故障依旧,只要强制触发一次,基本上就能次次触发成功,但如果断开电源,过一会再试就又不能触发了,没思路了,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有大神指导吗?或者给个图纸或5514E的PDF或工作条件呀

网友:
有神给思路吗?

网友:
我顶。。。没有神在吗?

网友:
建以楼主换I/O吧

网友:
一招:表笔对地打晶振一脚,能触发,加焊南桥,修到4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