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见过这样的故障吗?

楼主(2014-04-24):
这个电源三个电阻的脚断了,大家给看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因为别的器件造成的
电源

网友:
应该是人为的

网友:
电流过大?

网友:
你要看电阻 怎么样的断的,有没有烧焦的痕迹,看也像是人为的,不像是烧坏的

网友:
我只是用毛刷清洁过,有时间焊上试试

网友:
右边二个电阻明显就是人为的

网友:
图片模糊,不好判断,不过图上可以明显看出下方孔旁有褐色的痕迹,也有烧坏的可能。

网友:
如果是人为剪断。引脚应该有斜面。不排除是化学物质腐蚀(助焊剂)。因为见过烧电阻,但不是这样的。烧电阻的话,脚氧化。电阻表面的漆会变色

网友:
腐蚀了,一般引脚都镀锡的

网友:
有点模糊 不过应该是人为的吧

网友:
不大像人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