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715l1039-1-lv修好了个IBM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闪烁,备份了个数据

楼主(2014-04-24):
上传数据
IBM通电灯闪烁,刷个数据

网友:
蛮好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到这样的BIOS芯片都怕,难刷死了,每次刷都要刮一遍,不行再刮,座子有两个换着还是不行,只能慢慢的压下去一点点再慢慢试,以前的主板刷这个BIOS我都不想刷的,一刷就是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