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软件牛人首次揭开CRT显示器,修指示灯不亮的三无问题,戏剧性地修好了!!!

楼主(2014-04-24):
  公司有台服务器需要配台显示器,对显示器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用就行,因为很少在本地上操作,大多数都是使用远程终端。公司一大堆的CRT显示器丢在那里,随便挑了几台,都没有显示了,于是随便挑了一台菲利普107S46显示器,打算对其动手术。揭开外壳后,直接取下主板。上面的灰尘落落大满,用抹布擦了一下。在没有连接独立的开关板的情况下,通电测量一次变压正常,B+为50V属正常。再检测行包的各个输出电压,当在主板焊锡的那一面测量主板到尾板之间连接线的各个电压时,表笔把G1和80V短接了,发现产生火花了。

        之后连一次变压器的80V输出只有5V了,12V的只有2V了,5V的只有1.5V了。由于本人是菜鸟,一下无法判断问题所在,通过断开负载的方法,最后确定是行电路短路,然后又通过断开行电路的几个元件,确定是行管烧了,悲剧!周末到深圳华强北花10元买了两个一样的C5929行管,换上行管之后再次测量行包的各个输出正常。然后连上开关板,指示灯竟然亮了。再装上主板试机,显示器竟然修好了。回想一下,本次修好显示器的关键步骤应该是擦干净了主板,原来主板太脏,可能存在漏电,引起CPU保护。第一次修CRT显示器,竟然稀里糊涂地修好了,幸哉幸哉!!!

网友:
运气真好  灰尘是电脑的第一杀手 先把它解决了 不少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