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PWM高端管热

楼主(2014-04-24):
      手上有一片AM2主板,不插内存条的时候,内存供电正常并且上下管都没有异常,可是插上内存条,装上cpu,开机不到一分钟内存主供电PWM的上管发热,我换了主芯片W83321,换了上下管,可是故障依旧,,,,
      盼望着各位高手们讨论一下,,,,,,,,,,

网友:
你不插内存会发热吗?依我的估计,是内存插槽短路了

网友:
内存或插槽短路了吧

网友:
查主芯片W83321周围的贴块电阻一定ok,因它变值。

网友A:
上内存时测量上下管G极电压对比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内存时测量上下管G极电压对比是否正常。

徐总,我可以把自己贴改下,有一图没传,怪不的别人误会啊

网友:
     多谢各位指教,看完后思路豁然开朗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