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ml19bh通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04-24):
通电后,屏幕不亮,指示灯不亮,断开数据板后,毛病依旧。测量5V发现只有2.6V上下搬动。这个还有个14V只能达到13V多。5V供电电容已更换,没解决。电源管理芯片已换,没解决。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咋没人看看啊?

网友:
顶一下,坐等大神

网友:
电源芯片是什么?
光耦和431的反馈正常码?

网友:
把变压器边上的50V小电容和光耦,431都换掉试试

网友:
高压旁边的三级管量下;坏了吗

网友:
换50V47UF的小电容

网友:
可能是负载引起的,负载一路一路断开,看一看吧

网友:
有输出,,看下反馈了! 或换光耦和431先看下

网友:
先把高压供电断开,在测5V 正常不,不正常就把管理芯片换掉就OK
稳压电路故障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就是电源IC,光偶,431,再不好最好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