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1 加电无显 电流到0,6 网卡口灯一直亮 拆了 电压还是上不去

楼主(2014-04-24):
先是刷BLOS     不行  换了 也不行    各路供电 正常   换南桥  还是一样  求帮助

网友:
有短路应该!

网友A:
61没见过这种问题 、、建议刷bios   一下 好像遇到过几台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没见过这种问题 、、建议刷bios   一下 好像遇到过几台这种的

刷了   也换了  都不行

网友:
找下图纸看下。。

网友:
主板报警不

网友:
不报警    cpu复位信号找不到  在哪里查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就可以了呀;cpu复位信号肯定不行了;

网友:
网卡坏了把 复位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