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oz964gn能否代换oz960gn

楼主(2014-04-24):
请教各位老师用OZ964GN能否直接代换OZ960GN,谢谢。

网友:
可以代换的,下面两张图纸你对照一下。

网友:
代换后开机出现很大响声,好像高压线包发出的。

网友:
您好 您这问题 我遇到过 这是个 三星 711N  方屏的17寸显示器  故障现象 加电显示LOGO后掉电 指示灯亮  ,刷过BIOS后,故障一样 ,于是将 开关管旁边的U201和Q201两个三极管拆下测量 发现阻值不对,更换后,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